[PIC®/AVR®/dsPIC®产品] 重金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08):
目前一款产品使用的PIC16F1936芯片,对外接口只有红外通信,产品已经浇注(不能用仿真器进行连接),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新程序吗?

网友A:
红外方式按理也可以更新APP用户区程序,但前提你芯片内原先也没做这方面的BOOT程序啊;
所以感觉只能暴力破坏,话说灌胶也是可以弄掉的

网友B:
如果原来没有写经过红外端口的IAP程序,你就只有把胶给熔掉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