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仿真失败

楼主(2015-09-08):
MSP430F2132仿真时提示Tue Sep 08, 2015 11:43:03: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这个要在吗解决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软件?
硬件连接都没问题吧?
版本太低或者硬件连接不好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是硬件的问题,查查硬件

网友C:
检测一下系统上点了么,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芯片选型对吗

网友D:
用的什么便以软件,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E:
仿真器没连上,估计是驱动没装好,看下设备管理器是否正常,若设备正常,检查软件版本是否支持安装的驱动,还有可能是有的仿真器需要外接供电,我遇见的就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