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光耦CTR

楼主(2015-09-08):
如图1 光耦的CTR值最大是在600%如图2 CTR-Ta曲线CTR最大却是150%
为什么不是到600%,请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光耦CTR的最大值应该是由你拿的档位决定的,如果你拿的货是C档,最大值就是400,如果你拿的是A档,最大值是160。

网友B:
和具体的型号有关系,很多型号到不了600%的
上面表格里也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CTR的最大值应该是由你拿的档位决定的,如果你拿的货是C档,最大值就是400,如果你拿的是A档,最大值是 ...

目前我用的是D档 但实际测试的话CTR值是120%左右,不在300%-600%之间,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是用来作为传输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具体的型号有关系,很多型号到不了600%的
上面表格里也说了

我用的是D档位,作为开关信号传输,假设我设置的原边电流IF=1mA 副边电流Ic<=If X CTR=1X 300%=3mA,只要我副边电流小于3.mA就能正常传输开关信号,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的是D档 但实际测试的话CTR值是120%左右,不在300%-600%之间,这是为什么? ...

你的测试条件和datasheet中测试条件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档位,作为开关信号传输,假设我设置的原边电流IF=1mA 副边电流Ic ...

不对。
你自己前面说了:实测是120%左右。
比你的实测值再减少一半,比较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档位,作为开关信号传输,假设我设置的原边电流IF=1mA 副边电流Ic ...

看表格最右边的测试条件,一样的话才有可能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你自己前面说了:实测是120%左右。
比你的实测值再减少一半,比较保险。 ...

那就是要根据实测来确定CTR值,根据实测值预留50%的预留就能够可靠工作,是这样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表格最右边的测试条件,一样的话才有可能在范围内

那CTR值有没一个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要根据实测来确定CTR值,根据实测值预留50%的预留就能够可靠工作,是这样子的吗? ...

是的。

网友D:
表示不大懂

网友E:
应该在光耦的线性区测量

网友F:
current transfer ratio 和 relative current transfer ratio 不一样吧
前者是电流传输比,后者是相对的…
那个曲线图说的是电流传输比和温度的关系。纵轴用一个相对量表示,是和常温(25℃左右)的电流传输比进行比较的。
这个图就是电流传输比的温度降额曲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