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5 如何为不同的覆铜设置不同的距离规则呢?

楼主(2015-09-08):
现在想对不同覆铜块做不一样的距离规则,没找到如何设置,求教,谢谢!

网友A:
设置规则里面加一项即可

网友B:
Tools菜单下有个 polygon pours里面有个 polygon manager,在里面可以查看所有的覆铜,也可以方便的 创建间距规则,选中要创建规则的覆铜,点击 Create clearance rules按钮 就可以单独对这几个覆铜创建间距规则。

比直接在rules菜单里面要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