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全桥整流,滤波输出电压偏低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9-08):
应用环境为工厂,用电量非常大。
单相交流输入,电压实测 215v,全桥整流,470uf*6滤波, 整流电压为 295v。为什么比预计的要低10v左右?

网友A:
说明预计的考虑方面少了
你试空载看

网友B:
你测得的215V是有效值或者平均值按照有效值刻度,但实际输入波形是不是正弦,值得怀疑。如果输入的交流电含谐波成份,差10V完全正常。我就曾见到过220V有效值整流再电容滤波后空载直流电压达350V的情况,用示波器看看,明显含三次和五次谐波。

网友C:
因为大家都整流,波峰波谷被“削平”了,

很有可能,设备中有N多的变频器

网友A:
楼上2位都是行家里手

这里应该是楼主予计中峰值的问题
215V*1.414=304V,恰比楼主295高出10V
自然联想:楼主未提负载只讲电容,显然忽略滤波与峰值与均值关系了

网友D:
当RL开路时,UL=√2E,当RL很大时,UL接近于√2E,
当接正常负载时,UL≈1.2E
故楼主这个现象还属于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得的215V是有效值或者平均值按照有效值刻度,但实际输入波形是不是正弦,值得怀疑。如果输入的交流电含 ...

上面提到的295v是空载时的状况,
加载(逆变带750w的电机,3.5A)后电容两端电压是290v,
推测为工厂设备多,电压含谐波分量大,用指针万用表可能电压更低。
在另一家厂用农村用电,测得电压为205v左右,整流出来只有260v(空载)

网友C: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市电波形就知道了,都是砍头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提到的295v是空载时的状况,
加载(逆变带750w的电机,3.5A)后电容两端电压是290v,
推测为工厂设备 ...

在另一家厂用农村用电,测得电压为205v左右,整流出来只有260v(空载)

农用电质量更没有保证。
农用电线路也比较长,电源(交流220V)内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