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求一些关于飞思卡尔单片机简单的程序实例

楼主(2015-09-08):
求一些关于飞思卡尔单片机简单的程序实例

网友A:
楼主要什么芯片的?
请给出你需要的单片机名称,这样好帮你找配套代码。

网友B:
LZ可以搜下官方例程啊,到处都有

网友A:
楼主可以去官方先找到你用的芯片,然后看看芯片是否有对应的参考开发板,一般开发板下面有配套的代码。

网友C:
楼主具体找哪个芯片的?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KL25Z,资料最全

楼主:
MC9S12G128

网友E:
楼主要是想学习的话,还是学现在主流的32位机比较好,比如6楼说的K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