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延时几秒就变大的电阻?

楼主(2015-09-08):
电磁铁在启动的时候需要大电流,保持时只需要小电流(大电流反而有害)。
因此,希望有一个“电阻”,刚通电时阻值很小,过了一定时间(秒级)就变大。但是即使最大的时候也只要10到20欧姆,因为对电磁铁来这个阻值最合适。
比如,刚通电时阻值小于1欧姆,3到5秒后变为10欧姆。

而且它要容易使用,最好就像一般的电阻那样只有两个腿。
开始我想到的是 PTC 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提高。可它也会受环境温度的干扰,显然不合适。

哪位能有更好的点子啊,谢谢!

网友A:
10欧电阻上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
  不过什么样的电磁铁启动需要秒级的时间??行程很长?
  如果一定要秒级的延时,可以10欧电阻并联 RC 加大电流的场管或三极管来解决,电路也不复杂,不过需要注意管子的慢速关断过程发热问题,解决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B:
一般在电磁铁两端并接大电容来提供吸合所需大电流,线路只需提供维持电流,常用于洗衣机的进排水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电阻上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
  不过什么样的电磁铁启动需要秒级的时间??行程很长?
  如果一定要秒级 ...

希望是秒级的时间,只是为了确保电磁铁能吸上而已,不过也许0.1s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电磁铁两端并接大电容来提供吸合所需大电流,线路只需提供维持电流,常用于洗衣机的进排水电磁阀. ...

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用的是直流电,需要动作的时候才有电,但这时电流都到C里去了,等它充满了才能给阀门(电磁铁),所以怎么C怎么能帮阀门动作呢?
当然洗衣机用的是交流电,但那样的话电流都通过C走了,还是不能到阀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是秒级的时间,只是为了确保电磁铁能吸上而已,不过也许0.1s就够了吧?? ...

不要搞也许,查厂家提供的参数。普通电磁铁的顶多几十个毫秒就完成动作了,长行程的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以按俺的说法,在合适的10欧上并470uF 、1000uF 、2200uF 、4700uF 、6800uF,都试一试,看谁够用,加大一码,应该就动作比较可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用的是直流电,需要动作的时候才有电,但这时电流都到C里去了,等它充满了才能给阀门 ...

哈哈,不能这样接,电容接在供电侧,平时充电,工作时流出.

网友C:
用个MCU控制一下,不知道可否

网友D:
电容靠谱啊,值得尝试

网友E:
还是电容靠谱。在大功率设备中,有的继电器线包本身就有抽头,用继电器控制。具体型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