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镜像电流源电路

楼主(2015-09-08):
请教要让LED D2 发光 加在  R1上的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
R4 上需要 0.547mA   0.547*15K=8.205v-7.5V=0.705 T3能开通  其他的不会算了

网友:
R1电阻可以忽略了...应该是作为采样电阻的吧..
R1上电流应该为I=30/Rx+0.547(A)..Rx有什么用?

楼主:
Rx  是负载

网友A:
这个不是镜像电流源是差分输入放大

网友A:
T3开始导通大约R4电流是0.5mA,R2的电压大约280mV,如果忽略T1和T2的VBE的差异,R1的电流=280mV/10mR=28A

楼主:
R2的电压大约280mV如何算得??

楼主:
不知道 R3 和R4  是 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R2的电压大约280mV如何算得??

0.5mA*560

网友C:
VT3B电压约7.5+0.7=8.2V,按照8V计算;
I R14 = 8V/R14 + IT3b = 0.53mA+IT3B
IT3B = ILed / hef 这里不计;
R2 = 560*0.53 = 296MV
不计T1T2差别
VR1 = VR2 = 296mV
IR1 = Vr1/R1 = 0.3/0.01 = 30A左右,

楼主:
可以省略 D1  稳压二极管么请教  R3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镜像电流源是差分输入放大

I(R1)=(R3/R4)*I(R2)   是比例电流源

网友D:
叫LED发光,费这么大劲

网友E:
没看懂,感觉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省略 D1  稳压二极管么请教  R3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R3 为T2提供足够的电流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1)=(R3/R4)*I(R2)   是比例电流源

你这等式不成立

网友A:
T1的作用其实是抵消一个PN结的电压,R3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影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发射极输入的差分放大,不是什么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