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 录音中断问题

楼主(2015-09-08):
我现在用F4写做一个USB的录音设备,现在设备已经可以正确识别出来,但是发现in endpoint没有中断,我看寄存器中OTG_FS_DIEPINTx这个控制in endpoint的中断产生,那我的疑问是:
1,TXFE和XFRC中断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产生
2,这个两个中断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是FIFO在TX方向上发送完了,FIFO自然就空了,那岂不是这两个中断是一样的啦?要产生就一起产生?
谢谢。

网友A:
不懂,只能帮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解

楼主:
有哪位大虾出来指导一下,我不胜感激了。

楼主:
果真就没大虾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B(2015-11-10):
请注意区别,tx fifo empty中断表明tx fifo空了,可以继续向里面写数据发出去(IN包),而xfrc表明1包数据(full spee为64字节)传送完成了,会进入相应的中断,
一般驱动里面这个地方会提供回调函数,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应用相关的代码,如设置flag,或有os的情况下发送event给某个进程。:)

网友C:
中断使能打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