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 Expert设计开关电源的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
用PI Expert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入和输出都是DC,72W。 但是提示说输入整流器额定电压过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输入的是直流哪里需要什么整流器?
另外还有一个提示说估计的钳位电压过高。不明白什么意思。输入是48V,输出是12V,5A。

楼主(2015-09-08):
是不是这里的目标钳位电压太高了?

楼主:
@maychang  老爷子有时间了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爷子有时间了麻烦帮我看看。。。。

“输入整流器额定电压过小”是因为你的Top Switch芯片不能工作在48V这么低的电压。你应该查查该芯片的datasheet才是。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吧?老爷子,有没有简单的方式啊,在不更换器件的情况下?只能走电阻分压这条路吗?

网友B:
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好像是电子工程师网,另外电源网也有的。

楼主:
@jjjyufan, @不亦心, @yytda
各路大侠,有时间了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jjjyufan
@不亦心
@yytda

网友C:
产品系列 选DPA

楼主(点评):
是的,产品选错了。谢谢

网友D:
低压D2D就不要用高压A2D芯片了,用更专业的芯片干更专业的事,各司其职。
别将就了,推翻重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