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长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5-09-08):
定时器的最大定时长度是多少呢?最大可以定时多少呢?

网友A:
由定时器的分频,主频,以及几位的定时器决定的

网友B:
假设 系统时钟是72Mhz,TIM1 是由PCLK2 (72MHz)得到,TIM2-7是由 PCLK1 得到
关键是设定 时钟预分频数,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详细算法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表明TIM3CLK为72MHz。因此,每次进入中
断服务程序间隔时间为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7199)/72M)*(1+9999)=1秒 */
定时器的基本设置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 :时
钟频率=72/(时钟预分频+1)
   2、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
时间)     累计 0xFFFF个频率后产生个更新或者中断(也是说定时时间到)
   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定时器
模式  向上计数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间分割值
     5、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2
     6、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中断   溢出中断
     7、 TIM_Cmd(TIM2, ENABLE);//打开定时器

或者: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分频35999      72M/
(35999+1)/2=1Hz  1秒中断溢出一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计数值2000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35999)/72M)*(1+2000)=1秒 */

网友D:
最大可以达到16ms多,我指的是一次定时器的长度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图

网友F:
赞一个,这幅图很不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定时器的分频,主频,以及几位的定时器决定的

具体是不是应该有个公式呢?

网友G:
这个表是很关键的,不过有基本的计算算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详细算法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这是跟主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I:
这个主要取决于时钟源的配置的

网友J(2015-10-11):
这个表格就是根据不同的主频率计算的参数的。

网友K:
这个就跟定期其所选用的时钟源相关系的,,最多计数65536

网友L:
这个就是依据于其主频跟定时器采用的频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是跟主频率相关系的。

确实,首先要配置主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不是应该有个公式呢?

是有个公式的,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这幅图很不错,收藏了

我从一个大侠的博客找的,对我学习定时器很有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是很关键的,不过有基本的计算算法的。

是的,我从数据手册中找到这个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定时器的分频,主频,以及几位的定时器决定的

有个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详细算法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谢谢,这个公式很详细!

楼主:
:lol图不错,笑纳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详细算法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不错,讲的很详细!

楼主(2016-02-21):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详细算法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这个讲的很不错,可惜刚给别人分了。给你个评分吧!

楼主:
这个图很详细,对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