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手头有JLink v8的仿真器,请问下如何通过KDS下载。

楼主(2015-09-08):
RT,公司自己画的板子要用于工程,没有用FREESCALE的opensda,用的是SW,问下要怎么配置KDS来下载。

网友A:
我知道用eclipse怎么配置,不知道和kds是不是一样

网友B:
RUN->debug configuration->GDB SEGGER JLINK Debugging
然后配置其中的debug选项为SWD, startup 下面,不选择Enable SWO,
配置好后,点击debug按钮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N->debug configuration->GDB SEGGER JLINK Debugging
然后配置其中的debug选项为SWD, startup 下面,不 ...

好的,谢谢~

网友B:
现在能下载了没有?
按照我之前的设置下,配置对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下载了没有?
按照我之前的设置下,配置对了就行了。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