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输入信号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5-09-08):
刹车输入信号是什么东西呢,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刹车输入信号一旦有效,关闭输出吧

网友B:
stm32 有pwm输出,可以用来驱动电机,刹车就是关掉pwm紧急停止的意思。

网友C:
关闭PWM,让PWM口悬空。其实还应关联控制若干的口,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D:
控制电机用,需要紧急停止时类似能耗制动的方式让电机刹车

网友E:
刹车和pwm关闭 就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刹车,顾名思义,应该是紧急停止吧

网友G:
刹车输入信号应该是个脉冲信号的吧

网友H:
这个限号可能是一连串的脉冲信号的,这样获取也比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输入信号一旦有效,关闭输出吧

那直接停止信号不就可以了么,用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和pwm关闭 就不是一个概念

两者有何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限号可能是一连串的脉冲信号的,这样获取也比较方便的。

还是不理解,能详细讲讲么

网友G:
这个是个中断信号的吧,,或者是PWM的控制的。

网友I:
刹车输入信号是一连串的脉冲信号的。

网友J(2015-10-16):
这个应该是一串规则的脉冲信号的。

网友E:
刹车时在中间紧急停止,关闭时没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时在中间紧急停止,关闭时没这个功能了。

嗯嗯,懂了。我再理解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stm32 有pwm输出,可以用来驱动电机,刹车就是关掉pwm紧急停止的意思。

那GD的芯片也有这个信号吗

网友L:
我认为刹车应该不只是关停PWM,应该是反复的正反PWM让电机停住啊。
应该是跟据前面的PWM信号递减反向施加PWM信号,并在PWM降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将动未动时),不再减少,并以不断反转该信号。

网友M:
PWM控制的一种,可以在紧急时候输出一电平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