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有哪些抗干扰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08):
最近设计了一块电路板,在实际使用时常常死机,在实验室条件工作正常,基本得出结论是抗干扰不过关。
个人经验上比较欠缺,目前只考虑了一般的光电隔离、敷地等措施。电路板重新布线了,有待进一步测试。
请老鸟指点一下,PCB设计时在抗干扰方面有没有什么原则性要求?

网友A:
太多了限制条件了,推荐一本书你看看:High speed PCB and System Design    Writer: Lee W.ritchey

网友B:
你最好要明白自己的产品需要通过哪些测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吧。然后才能讨论如何针对性的改进。一个抗干扰要求范围太广了,不同功率、频率、电压、电流、环境等情况下的要求对你的PCB的要求都有很多不同要求的。

网友C:
看书都是浮云,不如经验实践来的快。。。。这方面百度有一些经验的总结,可以参考。。。
改版有问题,将板子上图我们评审。。。。
我是飞虎哥,常驻EMC。ST。fpga板块解答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限制条件了,推荐一本书你看看:High speed PCB and System Design    Writer: Lee W.ritchey ...

多谢!最近是准备找些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D:
黑魔也不错的,硬件工程师居家旅行必备书籍

网友E(2015-11-10):
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