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

楼主(2015-09-08):
请问隔离放大器的隔离电压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看datasheet感觉也没看懂。

网友A:
应该是被隔离的两边电路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隔离的两边电路的压差

假如有这么一种情况,我要测量一条电线上两点的压差,(电线电压在数百伏,压差在数伏),那么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用隔离放大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有这么一种情况,我要测量一条电线上两点的压差,(电线电压在数百伏,压差在数伏),那么这种情况可 ...

一条电线上两点之间电压数伏?你这是电阻线吧?

如果这个电压不超过隔离放大器两输入端允许的输入电压,而且该电线对大地电压不超过隔离放大器的隔离电压,当然可以使用隔离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电线上两点之间电压数伏?你这是电阻线吧?

如果这个电压不超过隔离放大器两输入端允许的输入电压, ...

对的,就是电阻线,就是有点搞不懂隔离放大器了,看了一款TI的ACM1100,VCC最大6V,输入最大为VCC+0.5,那就是6.5V,那隔离电压是4000+V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以前听说是隔离放大器两边的地电平不一样,所以这样算的话隔离电压可以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电阻线,就是有点搞不懂隔离放大器了,看了一款TI的ACM1100,VCC最大6V,输入最大为VCC+0.5, ...

所谓隔离电压,就是你所理解的两个“地”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隔离电压,就是你所理解的两个“地”之间的电压。

那这样的话,如果监测系统中真要利用隔离放大器隔离大电压必须是浮地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如果监测系统中真要利用隔离放大器隔离大电压必须是浮地的吧? ...

最重要的:为隔离放大器两侧供电的电源必须隔离,两个电源之间必须能够承受隔离电压,两个电源之间不能有耦合(例如两个电源之间的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为隔离放大器两侧供电的电源必须隔离,两个电源之间必须能够承受隔离电压,两个电源之间不能有 ...

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输入端的电源是不是不需要和输入信号共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输入端的电源是不是不需要和输入信号共地? ...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输入端的电源是不是不需要和输入信号共地? ...

不共地,两边电源是独立/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觉得不可能,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哈:
GND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电平,所以我把隔离放大器的输入端GND和反向输入端都连100V,VCC连105V,然同向输入端连接一个范围在100V~105V之间的信号,输出端GND就连接0V,VCC接5V,这样输出端就得到输入的差模信号(假如电压增益为1),实现大电压的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可能,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哈:
GND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电平,所以我把隔离放大器的输入端GND和 ...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些?
例如,输入侧电源的地称为GND1,输出侧电源的地称为GND2?
很难吗?

网友C:
你要另外搞一路1W的 比如5V 转5V的
因为你是要采集高压 高压和低压直接要完全隔离
隔离放大器 左右2边电源是不共地的 ,
信号输入 先分压进隔离放大器  把最高电压限制在输入范围内

网友D:
就是一段时间内承受的最大电压。

谢谢大家!

但隔离的概念很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IEC的标准里从来没有出现隔离一词。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隔离器件的最大电压通常5000V.

谢谢大家!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观测到电网中存在的最大尖峰电压可能高达6000V有关。

无论如何隔离你的不同电源的电路依然使用发电厂或变压器的电。

即使隔离变压器了你也依然是对于PE存在电压。

既然电网中最大的观测到的电压是6000V左右。

那么隔离器件最大承受的电压也就是这个电压了。

隔离器并没有隔离。

而是隔离的2端的分布电容非常小。

从而承担了最大的可能电压。

隔离器件反倒是把2个不同电源通过其分布电容连接到了一起。

这是可以的。

所谓的隔离就是增大绝缘的意思。

如果你担心一个电路可能遭到干扰。

那么有2个方法。

一个就是增大绝缘而隔离。

一个就是所谓的接地的法拉第圆筒进行对EMI电磁干扰的隔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完完全全的电气隔离:电源、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另外搞一路1W的 比如5V 转5V的
因为你是要采集高压 高压和低压直接要完全隔离
隔离放大器 左右2边电 ...

看了下别人的图,貌似还是需要先将高压分压之后再使用隔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