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和F149的区别

楼主(2015-09-08):
谁能说下MSP430F247和F149的区别

网友A:
一般不外乎就是外设的区别,下载个选型手册,看看外设就知道了,你可以在线看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power/products.page

楼主:
F247和F249什么区别,我下的datasheet说的是F24x,他们总有些区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247和F249什么区别,我下的datasheet说的是F24x,他们总有些区别吧

一般就是flash大小的区别了,一个系列的,外设不会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