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 电感电流

楼主(2015-09-08):
有个IC停产了,换了个同一系列的,但是这个频率较低,电感的电感量需加大,
这样这个电感的选型,饱和电流是不是要选大些。
该怎样计算呢?

@lyjian

网友A:
怎么算规格书有计算公式。
在保持同样电感量情况下,饱和电流要加大,因为电感纹波电流变大,峰值电感变大。如果加大电感量的话,那饱和电流可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