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关于ICCAVR库的生成与调用

楼主(2015-09-08):
1--如何调用:
    假如我需要调用这个libhumi.a库,我需要调用的方法是在作标记的地方输入humi就可以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2--说生成库的方法

首先建立一个文件夹(英语状态下的名字),最好路径上没有汉字。

然后将“..\icc\bin\”文件夹下的ilibw.exe文件考进去。

第三步是要生成*.o文件。具体生成方法如下

建立工程,执行File菜单下的 CompileFile... 项下的 ToObject 项,编译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 *.o 。

第四步,将生成的*.o文件拷贝到新建的文件夹下

第五步、新建一个TXT文档,写入 ilibw -a <文件名>.a [文件名].o           (   ilibw -a libGetMax.a   )

将后缀改为BAT,以后想生成库文件点下批处理文件就OK了

将前一步骤生成的库文件lib****.a拷贝至icc安装完后的系统目录(默认安装时在C:\icc)的子目录lib中。再执行Project菜单下的Option项,修改Target表单中的AdditionalLib项,在文本框中输入****(注意不能写成lib****.a)。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以编译和调试test.prj。
如果在其它工程中需要使用上述库函数****,只需拷贝所需的****.h和lib****.a,并进行相应配置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已有的库中增加一些自定义的函数。详细参考ICCAVRIDE中的在线帮助。

网友A:
我了个去,怎么AVR的都来了,胡闹吧

网友:
这个是开放什么用的,新唐的也可以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