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M3没有准双向IO的说法

楼主(2015-09-08):
M3的 IO设置中没法设置为双向IO的,不能既可以做输出,又可以做输入

网友A:
可以的啊,IO设置为OC输出,不作输出时,全置1。

网友B:
开漏加上拉

网友C:
大量AF模式的I/O是双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量AF模式的I/O是双向的

貌似是这样的,那么要设置为模拟输入,就不能进行协议匹配了

网友E: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而加上拉是为了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F:
这个需要根据相关的IO寄存器进行配置的。

网友G:
这个同时的既做输入又做输出的功能是不存在的,需要短时间的切换使用才可以。

网友H:
将STM32的IO配置成开漏输出,然后外接上拉,就实现了双向IO。
注意:读取IO数据时需要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

网友I:
初始化默认为输出;
读函数
{
   将端口设置为输入;
   读取输入的值;
   将端口还原为输出;
}
这样轮流切换即可

网友J:
这个是没有的,需要用的时候配置相关寄存器。

网友K:
设成OD+外部上拉,可以实现双向模式
GPIO_ResetBits(DS_PORT,DS_IO)
GPIO_SetBits(DS_PORT,DS_IO)
GPIO_ReadInputDataBit(DS_PORT,DS_IO)

网友L:
看来似乎只有楼上几位说的这么一种方法可以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IO设置为OC输出,不作输出时,全置1。

OC门是不是无法输出高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量AF模式的I/O是双向的

我实际是用做传输数据的呀,比如18B20的单总线模式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而加上拉是为了能输出高电平 ...

我试试去,输出模式还能读到IO的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同时的既做输入又做输出的功能是不存在的,需要短时间的切换使用才可以。 ...

我认为切换时可以的,不过速度快了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STM32的IO配置成开漏输出,然后外接上拉,就实现了双向IO。
注意:读取IO数据时需要使用GPIO_ReadInputDa ...

这个办法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初始化默认为输出;
读函数
{

这样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需要操作寄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设成OD+外部上拉,可以实现双向模式
GPIO_ResetBits(DS_PORT,DS_IO)
GPIO_SetBits(DS_PORT,DS_IO)

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C门是不是无法输出高电平呢?

你可以在相关的IO口上适当的上拉

网友M:
准双向IO这个不太号出现的,在硬件设计上是不容易实现的。

网友M:
从最基本的与或非逻辑关系上来说也不好实现。

网友J:
M3内核的还没听说也没见到的。

网友E(2015-10-25):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去,输出模式还能读到IO的状态么?

肯定可以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相关的IO口上适当的上拉

谢谢,看了看原理图,这么做确实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可以的,你试试

谢谢你了,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需要操作寄存器吗?

速度肯定快不到哪里去

网友N:
这个一般的芯片的都没有准双向IO的,是可以定义相关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