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灌电流、拉电流 是多少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09):
最大可以输出8mA,灌入20mA,但要保证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超过150mA。

网友B:
STM32数据手册里面好好找找

网友C:
一般是在数据手册DC特性,极限特性那部分

网友D:
1,浮空输入的时候,你想输入大电流都难。浮空输入,内阻比较大,你得很高的电压,这样直接超过STM32的上限了。
2,推完输出,数据手册上最大电流是25ma,总电流也是25ma。实测可以上到60多mA。不过建议单个IO最好不要超过1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浮空输入的时候,你想输入大电流都难。浮空输入,内阻比较大,你得很高的电压,这样直接超过STM32的上限 ...

经验之谈,不错,很有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以输出8mA,灌入20mA,但要保证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 ...

这个如何限制呢,我的供电VDD电源可以提供好几A的电流的。

楼主:
谢谢你,我好好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浮空输入的时候,你想输入大电流都难。浮空输入,内阻比较大,你得很高的电压,这样直接超过STM32的上限 ...

浮空输入的时候,IO是空的,哪来的电流呢?

网友F:
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研究的不细致啊

网友G:
这都是mA级别的,是需要注意的,在做设计的时候很总要。

网友H:
这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这个都是需要多注意。

网友I(2015-10-23):
有人在不,现在用光耦6N136,pcb制版时输入端忘了加限流电阻,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6n136要求输入平均电流小于25ma,按stm32的最大25ma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实测单个IO口电流达到了52ma,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有没有可能将其输出电流降下来

网友C:
:dizzy:外部带进来的电流吧,STM32不会提供那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好好研究下。

:lol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限制呢,我的供电VDD电源可以提供好几A的电流的。

他的这个是自适应的,驱动大功率的时候,加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