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各位大虾液晶定制 是怎么个流程

楼主:
请教大各位大虾液晶定制 是怎么个流程,然后需要驱动吗,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吗,需要特定的指令来显示指定的字符吗,我怎么向厂商来描述我的需求。这块我刚接触望各大虾不吝赐教。  像这样的液晶

网友A(2015-09-09):
好像首先要用CAD做出示意图一共要显示多少字段,字高和宽的要求,要不要背光等,然后把你的示意图发给液晶厂家,液晶厂家会根据你的示意图再从新出一份图纸用来开模,他们出完图纸会出一个1:1的PDF或者CAD文件让你确认以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签开模协议,你付费,他们就可以给你作样品了。有好多单片机自带液晶驱动模块,比如TI的430系列,再选择单片机时注意以下液晶管脚的数量要满足你的段数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B:
带段码驱动的MCU可以直接驱动,或者外挂一个1621也很简单,3楼太厉害了@tyw

网友C:
只要有money,订制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段码驱动的MCU可以直接驱动,或者外挂一个1621也很简单,3楼太厉害了@tyw

请问带段码驱动的MCU有哪些 便宜点的,  还有那个com1   com2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如果是低电平点亮相当于发光二极管的阳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带段码驱动的MCU有哪些 便宜点的,  还有那个com1   com2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如果是低电平点亮相 ...

COM公共极,COM1 COM2就是说有2个公共极,LCD是使用SEG,COM的扫描来驱动的,可以当做键盘扫描來理解,将交流驱动电压加在LCD的段电极与公共电极之间就点亮显示某一个区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