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09】LED驱动器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9-09):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LED驱动器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怎样解决?
                        在正常情况下,在启动或关断的瞬间输入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怎么抑制?

网友A:
小功率LED驱动器采用BUCK电路进行设计,压降一般是2-4V之间,最好是能保证输入与输出间有4V的压差
加保护缓冲电路

网友B:
第一题没看懂,采用升压电路吧
降低冲击电流的方法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就是使用电阻限流。

网友C:
采用升压电路,使输出电压可以大于输入电压。
抑制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可以采用软启动电路设计

楼主:
LED驱动器采用降压电路,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

楼主:
【参考答案】:LED 驱动器是降压型产品,要求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只是2V,所以不建议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使用,否则会出现振荡等异常。在模块开启或关断时都会存在冲击电流,建议在模块输入端接进行抑制(可串入小电感或者电阻)。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