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在M451上實現SDCARD及FATFS

楼主(2015-09-09):
官方BSP例子沒有以FATFS及SDCARD存取的例子,移植之前寫的代碼上去。

网友A: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楼主发的是SD卡的读写吗?

网友B:
这个代码现在就完全能用吗

网友C:
楼主这个分享不知道好用不,看看试试。

网友D:
如果知道操作协议了,弄懂IO操作就可以做这个。

网友:
FATS??有这个格式吗?

网友E:
FatFs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FatFs 的编写遵循ANSI C,因此不依赖于硬件平台。它可以嵌入到便宜的微控制器中,如 8051, PIC, AVR, SH, Z80, H8, ARM 等等,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网友E:
FAT12, FAT16 与 FAT32.多个卷(物理驱动器与分区).两种分区规则: FDISK 与 Super-floppy.多种配置选项:长文件名支持。可选的编码页,包括DBCS(译者:DBCS为双位元组字元系统 Double Byte Char Systems )多任务支持只读,最小化API,缓冲区配置等等应用程序接口
FatFs 提供下面的函数:
f_mount - 注册/注销一个工作区域(Work Area)
f_open - 打开/创建一个文件f_close - 关闭一个文件
f_read - 读文件f_write - 写文件
f_lseek - 移动文件读/写指针
f_truncate - 截断文件
f_sync - 冲洗缓冲数据 Flush Cached Data
f_opendir - 打开一个目录
f_readdir - 读取目录条目
f_getfree - 获取空闲簇 Get Free Clusters
f_stat - 获取文件状态
f_mkdir - 创建一个目录
f_unlink - 删除一个文件或目录
f_chmod - 改变属性(Attribute)
f_utime - 改变时间戳(Timestamp)
f_rename - 重命名/移动一个文件或文件夹
f_mkfs - 在驱动器上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f_forward - 直接转移文件数据到一个数据流 Forward file data to the stream directly
f_gets - 读一个字符串
f_putc - 写一个字符
f_puts - 写一个字符串
f_printf - 写一个格式化的字符磁盘I/O接口

网友F:
SD卡是用专门的协议操作的吗?有人给发个协议没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SD卡及fatfs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