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二相步进电机驱动Mosfet

楼主(2015-09-09):
最近打算做一个东西,用FPGA来实现二相步进电机的加速度、匀速的控制,电机的驱动打算用mosfet来实现功率的驱动,以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用怎样的mosfet比较好,论坛里面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比较了解的高手,看有没有驱动电路的方案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MOSFET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驱动有点复杂, 你可以考虑用专业的驱动芯片, 如 TPS2811.
也可以采用集成 MOSFET 的驱动电路, 如 DRV8801, DRV8844

网友B:
没接触过的话,还是优先选择专门的驱动芯片,用官方的推荐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