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二相步进电机驱动Mosfet

楼主(2015-09-09):
最近打算做一个东西,用FPGA来实现二相步进电机的加速度、匀速的控制,电机的驱动打算用mosfet来实现功率的驱动,以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用怎样的mosfet比较好,论坛里面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比较了解的高手,看有没有驱动电路的方案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硬件采用H桥,可以上网看看成熟的步进电机驱动方案,TMC262之类的驱动芯片

网友:
我们有芯片.42.57.86多有方案.提供成熟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采用H桥,可以上网看看成熟的步进电机驱动方案,TMC262之类的驱动芯片

百度搜了一下,有找到一些:
1、用L298之类的芯片。
2、采用成熟的驱动芯片DRV8412。
但是目前有个问题,采用L298的话,如果想要做细分,我打算用FPGA来实现,估计会比较费劲,之前也没有做过,细分的话可以采用PWM来做,但是,好像细分和PWM脉冲之间,并不只是简单的正比线性关系那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搜了一下,有找到一些:
1、用L298之类的芯片。
2、采用成熟的驱动芯片DRV8412。

去买点步进电机驱动的书吧,步进电机驱动还是很复杂的。我只试过走整步,细分没做好。网上有步进电机的视频,可以看看你的目标。

网友B:
用ST的IGBT吧,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的IGBT吧,耐用

有型号吗?可否推荐一些,电流的要求不是很大,3A足够。

网友B:
给你个参考型号 STP60NF06      TO-220 60V 16A   不知道你的电压是多少?到ST官网查一下,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C:
细分不可靠,容易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分不可靠,容易失步。

有方法可以检测失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