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单片机的ADC不准

楼主(2015-09-09):
用2940搭的电路,电池供电,用STC12C5A的内部ADC检测电池电压!用万用表测了2940的电压为4.99。内部AD检测的电压还是准确的
现在挂了110ma左右的负载,看了2940的datasheet,压降0.1V左右。万用表测得2940输出端为4.85.
然后单片机的AD检测就不准了,偏差非常大!求怎么解决

楼主:
看STC的datasheet上激励范围为 4-5.5V,AD这块也没提及基准电压!求帮助,在线等啊

楼主:
问题已找到

网友A:
能者自答

网友B:
拿VCC做参考,不准正常

网友C:
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楼主分享下啊:lol

网友D:
:lol恭喜 我很少用STC的ADC的,现在连STC都不大用了,哈哈··

网友E:
不带基准的AD就别提精度了,漂移这关就过不了

网友F(2015-12-29):
用一路ADC采样外部基准源,按比例换算就行

网友G:
STC的datasheet有关于此ADC使用的参考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