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xilinx ISE中IP核调用问题

楼主(2015-09-09):
在调用xilinx的IP核时,里面很多参数是可以选择的,选好后就定下了然后生成xco文件。那么请问   如果需要对IP核中的某些参数进行随时修改,就算下载到板子上也能通过其他变量或者手段进行修改吗?  例如:调用DCM核,在设置相位时,初始调用是18,那么在IP核生成之后,要对相位进行修改的话,是必须要进入IP核进行修改还是可以在外部通过其他文件或者语句就可以修改呢?那样IP核参数设置应该更具灵活性的。请大侠释疑,谢谢!

网友A:
我是飞虎哥,没人说,我来为你说两句,你直接调用原语PLL_ADV,里面有设置,不要用.X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虎哥,没人说,我来为你说两句,你直接调用原语PLL_ADV,里面有设置,不要用.XCO ...

里面的设置可以做成可控的参数吗?,谢谢飞虎哥~~

网友A:
貌似是可控的,我还没用过动态的,只用过静态设置,你可以尝试,有的参数可以,我貌似看见过说明,觉得答复可以就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