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中的焊盘顺序自动镜像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9-11):
没人知道吗?急死我啦

网友A:
不是焊盘镜像,是你这个封装水平镜像了吧
还有是不是,你焊盘的层放错了

网友B:
一般是你看看做好的库元件里面有没有选择镜像

网友C:
但愿你不是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这项被莫名奇妙自动打上了勾......

网友D(2015-11-07):
楼主,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就是弄不好。  求解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