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丝印为BA3的SOT23-5的表贴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09-09):
实测芯片功能如下图所示。

当输入3.3V时,输出为低电平,芯片可接受20mA以上的灌电流,此时输出脚电压会升高至约0.6V。

请教大神们,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或者这是哪一类的芯片,电源管理?

网友A:
看功能像反相器。
V_in端,把电压从0缓慢上升,看Vout输出变化情况,然后再把电压从Vcc向下降低,再看Vout输出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确认了

楼主:
反相器有5脚表贴封装的吗?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B:
74xx1Gxx
74xx2Gxx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2017-04-11):
楼主,您好,最近也在关注这个丝印为BA3的芯片,能告知下具体型号吗,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