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楼主(2015-09-09):
orcad 建原理图库时  引脚属性 可以都默认为passive吗,如果都用默认的passive,会不会影响电气特性,还有如果必须按照引脚属性来的话,怎么根据引脚选择属性,主要是怕这么多种的芯片引脚,我怕会弄错几个,导致电气特性不对。知道的大神谈谈

网友A:
如果只画PCB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涉及到仿真之类,引脚会不匹配,后边要手动改
为了规范库,所以把管脚属性搞好,比较好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不熟悉先这样使用,等使用熟练了自然就知该如何配置了

网友C:
不做仿真 没什么问题的
一般也不会去搞仿真
建议 电源 gnd 给分配 power 其他都passive

网友D:
如果担心自己建的库有所顾虑,楼主不妨尝试下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 的建库服务。    尝试下专业建库人员所建的库,来对比自己建的库,然后发觉问题解决问题,对自己也是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