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ST三轴加速计LIS3DH相关问题

楼主(2015-09-09):
最近正在使用LIS3DH,苦苦调试始终没有结果。请大家帮我看下。我是用SPI通信,接线如下:
VDD-3.0v
SDI- MOSI
SDO-MISO
GND-GND
现在的问题是MSIO一直没有数据,就是说一直读不到数据。利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发现写寄存器的波形是对的,但读取寄存器函数的波形不对。程序如下:

#define CS_E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CS_DISE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tatic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while(--nus);
}

void SPI_Lis3_Init()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2  GPIOB 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Pin_5是SCK时钟 Pin7是MOSI输出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设成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lis3 的片选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

void Lis3_Init()
{
        uint8_t response;
         uint8_t position=0, old_position=0;
        AxesRaw_t data;

        SPI_Lis3_Init();                  //初始化SPI设置

        LIS3DH_WriteReg(0x20,0x97);
        LIS3DH_WriteReg(0x23,0xf1);
        LIS3DH_WriteReg(0x24,0x0c);

}

u8_t SPI_Mems_Write_Byte(u8_t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SendData(SPI2,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uint8_t)SPI_ReceiveData(SPI2);
}

#define ADDR_MASK 0x3F

u8_t SPI_Mems_Write_Reg(u8_t WriteAddr, u8_t Data)
{
        CS_EN;
        delay_us(10);
        SPI_Mems_Write_Byte(WriteAddr & ADDR_MASK);
        SPI_Mems_Write_Byte(Data);
        delay_us(10);
        CS_DISEN;

        return 1;
}

u8_t SPI_Mems_Read_Reg(u8_t Addr)
{
        uint8_t data;

        CS_EN;
        delay_us(10);
        SPI_Mems_Write_Byte(Addr | 0x80);
        data = SPI_Mems_Write_Byte(0xff);
        delay_us(10);
        CS_DISEN;

        return data;
}

/*******************************************************************************
* Function Name                : LIS3DH_ReadReg
* Description                : Generic Reading function. It must be fullfilled with either
*                        : I2C or SPI reading functions
* Input                        : Register Address
* Output                : Data REad
* Return                : None
*******************************************************************************/
u8_t LIS3DH_ReadReg(u8_t Reg, u8_t* Data)
{

  //To be completed with either I2c or SPI reading function
  //i.e. *Data = SPI_Mems_Read_Reg( Reg );

  *Data = SPI_Mems_Read_Reg( Reg );

  return 1;
}

/*******************************************************************************
* Function Name                : LIS3DH_WriteReg
* Description                : Generic Writing function. It must be fullfilled with either
*                        : I2C or SPI writing function
* Input                        : Register Address, Data to be written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_t LIS3DH_WriteReg(u8_t WriteAddr, u8_t Data)
{

  //To be completed with either I2c or SPI writing function
  //i.e. SPI_Mems_Write_Reg(WriteAddr, Data);

  SPI_Mems_Write_Reg(WriteAddr, Data);

  return 1;
}
读写寄存器的两个函数是自己写的,其他的用的是官方的驱动库。
现在我写一个测试程序,在死循环里不断读寄存器0x28的值,MISO一直没有输出,MOSI的发出的数据按照设想应该是0XA8FF,但是实际是0xA800,很奇怪!

楼主:
这是实际波形,黄色是单片机MOSI输出线,蓝色是单片机SCLK。

datasheet SPI时序截图。我在读寄存器发送地址的时候或上0x80

datasheet SPI时序截图。我在读寄存器发送地址的时候或上0x80

楼主:
跟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56-1-1.html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感觉MOSI的数据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MOSI的数据很奇怪。。

比如读寄存器0x28,那么这个地址要或上0x80(表示“读”),最终就是0xB8,SPI设置最高位在前,这个波形是对的。关键是第二个字节,因为我写的是0xff,但实际却不是。

楼主:
总算弄好了,自己没有好好看datasheet!这颗芯片支持3线SPI和4线SPI,上电默认是4线的,但我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成了3线的。如果用硬SPI,就不要设置成3线的。如果用IO口模拟就没所谓,不过要注意程序不同!

寄存器设置

寄存器设置

3线SPI Read时序图

3线SPI Read时序图

4线SPI Read时序图

4线SPI Read时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读寄存器0x28,那么这个地址要或上0x80(表示“读”),最终就是0xB8,SPI设置最高位在前,这个波形 ...

哈哈,确实是这样。。:(

网友B:
SPI可以4线,3线,就是单双工的问题

网友C(2015-12-25):
能否提供完整的代码:Q,调的蛋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算弄好了,自己没有好好看datasheet!这颗芯片支持3线SPI和4线SPI,上电默认是4线的,但我初始化的时候设 ...

请问 可否提供完整代码?移植你的代码配置成四线制,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可否提供完整代码?移植你的代码配置成四线制,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 ...

可以,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C(2016-01-26):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

993085041@qq.com

网友D:
直接跟手册做个对比看看嘛,哪儿不对了。

网友E(2016-03-26):
可否也给我发一份代码?我也一直读不出数据,谢谢!

lf@htrfid.com

网友F:
想用来计步,但是现在读不出数据,能否发一份参考下,谢谢!2941735868@qq.com

网友G:
主楼,可否给我发一份调试完成的完整代码给我?我的邮箱是24331575@qq.com
先谢了!!

楼主(2016-05-16):
需要的加我qq联系吧,2877730609,我就不一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