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2C的器件地址(ADC cs5513)

楼主(2015-09-09):
第一次接触I2C,用的是一块模数转换芯片CS5513,现在知道如何寻址,但是无法确定前四位器件地址,是不是不同的器件类型对应不同的地址?比如ADC器件一个地址,EEPROM一个地址?网上没找到这样的分类。英文的datasheet也硬着头皮看了一遍 好像没找到。求大家帮帮小弟!3Q

网友A:
各器件类型是有不同的地址,相同器件类型也有地址选择脚位。
基本上不用什么英语。
这里我用24CXX 给你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器件类型是有不同的地址,相同器件类型也有地址选择脚位。
基本上不用什么英语。
这里我用24CXX 给你做参 ...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要用的ADC芯片的前四位器件固定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要用的ADC芯片的前四位器件固定地址 ...

ADC cs5513 非标准I2C 协议,他是一对一通信,跟本没有地址,直接读的就是数据他没有地址,一对一通信,只有数据
他没有地址,一对一通信,只有数据
他没有地址,一对一通信,只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cs5513 非标准I2C 协议,他是一对一通信,跟本没有地址,直接读的就是数据他没有地址,一对一通信,只 ...

好的,谢谢 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你也在用这个芯片吗?我发现被人误导了,这个芯片不是用I2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