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向日葵——太阳能跟踪控制器

楼主(2015-09-09):
太阳能跟踪控制器
一、模块组成:
1太阳能电池板——2光线检测——3光线运放比较——4限位器——5驱动器——6旋转电机
二、模块作用:
1、太阳能电池板:选用6v3W的太阳能电池板,为系统供电和太阳能灯供电。
2、光线检测:采用LM358运算比较器,LM358-1反相端与LM358-2同相端串联一个22Ω的电阻,使反相端比同相端的电阻高22Ω,使光敏检测后的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器无输出,以及电机的惯性等,使系统稳定,曾经选用1KΩ、200欧姆的电阻,在光照下只有一个方向有感应,分析认为,光敏电阻在光照下,电阻就达到了200欧姆,光敏电阻的变化很难达到1kΩ或200Ω,后来选用10Ω的电阻,但造成系统左右摆动,不稳定,经过实验,选用22Ω,较好的满足追光效果。
3、光线运放比较:采用LM358运算比较器,信号比较后输出信号进行转动控制。
4、限位器:当电机转到某一方向失控时,关闭其输入,保护装置不被破坏,限位器中的二极管起到回转的通路。采用120度夹角,使早晨最早时间转向太阳。
5、驱动器:采用L7010R马达驱动芯片控制正反转,马达与装置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太阳能电池板,实现对日跟踪。
6、旋转电机:低电流控制的马达。
不当之处,请指正,改进。
再次感谢各位给予的帮助!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A:
楼主有个折弯机!
另外,下面那个壳子不能用,放在室外一年之内就不行了,脆的很,一弄就破了。
如果仰角也能控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折弯机!
另外,下面那个壳子不能用,放在室外一年之内就不行了,脆的很,一弄就破了。
如果仰角也 ...

是防水盒,太阳晒,雨淋等还没有试过呀!真的不经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防水盒,太阳晒,雨淋等还没有试过呀!真的不经用啊。

那个防水盒我买过几十个,做成产品装在室外,一年不到,全军覆没,外壳裂开了,里边的电路也进水了。后来全部换成铝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防水盒我买过几十个,做成产品装在室外,一年不到,全军覆没,外壳裂开了,里边的电路也进水了。后来 ...

淘宝上有没有卖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另外电机也有可能进水,我在轴的位置抹上了润滑脂了,防止雨水从轴孔进入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没有卖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另外电机也有可能进水,我在轴的位置抹上了润滑脂了,防止雨水从轴 ...

你直接搜铝 防水盒好了,外形、尺寸跟塑料盒一样的都有。
多年以前,我委托一个搞机械的设计你做的这个装置,但是不用电机,而是用金属的热胀冷缩来实现,最终没搞成,变形量太小了。双金属片的原理

网友B:
很给力的设计,可惜的是光伏行业的不景气。

网友C:
感觉用MCU的方案最好,用运放控制电机,就怕增加的能量不够处理消耗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MCU的方案最好,用运放控制电机,就怕增加的能量不够处理消耗的多。 ...

测试了一下电机电流,空载时,仅4mA多点。还可以吧!

网友A:
控制器

整套装置

太阳能电池功率太小了,标称20W,中午时实际输出约7W,负载功率最大15W,电瓶12V/65AH,事先充满电的电瓶,已经连续运行100小时以上了,电瓶电压不断降低,目前已经跌到11.5v左右了,马上要被控制器关掉了。
打算换60-80W的太阳能电池,差不多就可以连续工作不断电了。

楼主:
太阳能电池板功率20W的话,工作电流1A多点,如果充电时间按10小时算,冲进电瓶电量也就10AH,而负载功率在15W,电流在1A多,应该是24小时工作,一天就是24AH多,冲进的电量远小于放出的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阳能电池板功率20W的话,工作电流1A多点,如果充电时间按10小时算,冲进电瓶电量也就10AH,而负载功率 ...

充电时间哪有10小时哦?按6小时算就到顶了。
现在就是入不敷出嘛!不过还好,我的控制器不断检测电瓶电压和太阳能电压,检测到了夜间,就自动降低输出功率到白天的四分之一。另外,阳光不强,也会降低功率,所以才能撑到4天以上。
还有一个算法没加上:每天凌晨00:00检测一下电瓶电压,和前一天的对比,如果电压下降,则降低输出功率;电压不变,功率不变;电压升高,功率升高。功率的上下限可以设置,最小功率时能满足最低需求即可。
我的目标是完全没有充电,能维持7天以上。

不知道你加了跟踪系统跟不加,一天的发电量能增加多少?如果能超过50%,我也打算试试,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哪有10小时哦?按6小时算就到顶了。
现在就是入不敷出嘛!不过还好,我的控制器不断检测电瓶电压 ...

网上说能增加30%多,应该不超过50%,其实,在东北夏天日照时间还比较长,冬天较短,而且由于烧煤天气透光率又不好,关键考虑冬天。

网友A:
冬天发电效率高一些,太阳能电池怕高温

楼主:
冬天蓄电池充放电大大降低呀。这是之前做的12v充电的,冬天不长时间就充满,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无奈之下,只有放屋内了。

楼主:
基本上只考虑冬天的仰角就行,所以,仰角控制没必要。

楼主:
光敏电阻5539在阳光下阻值200欧姆,好一点的多点,200多,而5549在阳光下的阻值还没有5539的高,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选了5539,有没有在阳光下阻值更高点的?这样串联的电阻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D:
十多年前就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大学生参赛的,全方位对准太阳,只不过不明白为何一直都没在市场上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的设计,可惜的是光伏行业的不景气。

楼主这标题就是一个光伏企业, 在绍兴柯桥,去它厂门口瞄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标题就是一个光伏企业, 在绍兴柯桥,去它厂门口瞄一眼就明白了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是自己搞得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就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大学生参赛的,全方位对准太阳,只不过不明白为何一直都没在市场上看到。 ...

不是没有,是因为用的地方基本都是人少的地方,所以看不到,不过确实双轴的很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没有卖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另外电机也有可能进水,我在轴的位置抹上了润滑脂了,防止雨水从轴 ...

楼主你是课题、做着玩,还是公司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说能增加30%多,应该不超过50%,其实,在东北夏天日照时间还比较长,冬天较短,而且由于烧煤天气透光 ...

理论上是30%,经验的数据应该增加15-20%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是自己搞得呢。。

不过或许那公司与这个控制器没关系哈,但向日葵这个光伏企业是存在的,效益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过或许那公司与这个控制器没关系哈,但向日葵这个光伏企业是存在的,效益还不错 ...

光伏国家没有支持。。。很惨淡的。。类似于这种的控制器不可能有市场的。
现在一个100块钱的MPPT或者PWM的控制器就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课题、做着玩,还是公司设计?

哈哈做着玩的。

网友G:
可以考虑用在电站里面的单轴跟踪系统。

网友H:
好有创意啊

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就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大学生参赛的,全方位对准太阳,只不过不明白为何一直都没在市场上看到。 ...

等你发力,:lol

网友E:
一大片光伏组件时咋用,所以注定没实用性

网友J:
我也做过一个追踪器的控制器,可以控制俯仰角和方位角,用的是天文算法,一个追踪器上有50块太阳能电池板。十一过后我整理一下代码,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过一个追踪器的控制器,可以控制俯仰角和方位角,用的是天文算法,一个追踪器上有50块太阳能电池板。 ...

先把实物照片发上来,让大家欣赏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大片光伏组件时咋用,所以注定没实用性

不见得,电池板不一定非得固定在电机轴上,传动方式很多,如皮带、齿轮等

网友K:
您好,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吗?还是其他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吗?还是其他的电机

不是步进电机,普通的减速电机。

网友L:
方案可靠性不高,受外界影响太大,建议用GPS模块,根据收到的经纬度和星历时间计算偏转角度,可以移动使用,不用调试,不受地理位置、天气和环境影响。: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方案可靠性不高,受外界影响太大,建议用GPS模块,根据收到的经纬度和星历时间计算偏转角度,可以移动使用 ...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车载卫星电视的动中通天线吗,随便车辆怎么移动,始终能接收到卫星电视信号

网友A:
你这个有个缺陷,假如夜间受到其它光源照射下,会不会转到光源所在方向哦?一辆汽车开过来,太阳能电板跟着转,下一辆汽车开过来,又跟着转,几次下来,电瓶的电耗光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见得,电池板不一定非得固定在电机轴上,传动方式很多,如皮带、齿轮等 ...

在荒郊野外,日晒雨淋,成千上万片光伏组件,几十年,啥机械传动都是不可靠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就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大学生参赛的,全方位对准太阳,只不过不明白为何一直都没在市场上看到。 ...

主要问题是国内有的时候是看不到太阳的。

网友N:
很不错,赞一个,感觉用单片机控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个缺陷,假如夜间受到其它光源照射下,会不会转到光源所在方向哦?一辆汽车开过来,太阳能电板跟 ...

不会存在此问题,因为用电池板供电,电机驱动电流较小,4ma即可驱动。

网友O:
当时也有做这个的想法   后面换工作了

网友O:
楼主  MPPT有做吗

楼主:
这个没有

网友F:
楼主,你可以做小容量MPPT电源(给电池充电的12V/24V),这个有市场,并且是工业级应用的市场;
现在48V通信上用的MPPT电源(充放电管理)那些大厂有成品且很稳定,没必要做;
12V/24V,10A-20A这个区间,市面上基本没有MPPT的,都是脉宽控制的;应用场合:石油、天然气管线(西气东输)、电力高压铁塔、森林监控、地震监测设备供电等场合;

跟踪10年-13年市场很大,60%以上是跟踪(提高20%-30%的效率,太阳能板贵15元/w以上),但现在太阳能板采不到4元,且钢材降低了很多,上跟踪增加的成本已经超过增加太阳能板阵和占地面积的成本;所以现在跟踪市场10%都不到,且产品很成熟;
现在即使有跟踪项目控制器已经不重要,都在钢材上想办法;

第一代实际用的跟踪原理很简单,就在有两块垂直于板阵的背靠背的小太阳能板,直接接电机,太阳照那边就往那边转,直到平衡;由于小板的参数、电机、机械参数的原因,早上的时候显得乱七八糟,例如有的板阵7点就对准了太阳,有的8点才从西边转过来对准太阳,不统一;
现在都是有GPS的,有倾角传感器的、有电位器测角度的,都是智能的;
有单平轴、单斜轴、双轴,驱动有减速电机的、有拉杆电机的(好像现在没了,以前有);

哈哈,太高级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主要问题是国内有的时候是看不到太阳的。

黑我大天朝;P

网友Q:
不错,就是没有详细的资料分享呀

网友R:
中秋国庆节快乐!厉害。。。这么快就有成果了啊!!!

网友S:
这东西见过实际产品

楼主:
过几天把太阳能灯传上,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T(2015-10-09):
不错,有空也做个玩玩:lol

网友U:
很有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先把实物照片发上来,让大家欣赏欣赏。

这个是最新的事物,控制器还没有上,过两天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最新的事物,控制器还没有上,过两天调试

期待更多细节的展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更多细节的展示!

第一个版本是台达的PLC(内核是stm32f103)做的,带编码器很变频器;第二个和现在的第三个版本是我们做的,stm32f407,控制板集成了很多东西,一句话说不完,后面会陆续讲解!

网友J(2015-11-19):
我上传一下算法吧,哈哈!来自美国能源局的研究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传一下算法吧,哈哈!来自美国能源局的研究室

好资料,收藏。

网友V(2017-06-1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个缺陷,假如夜间受到其它光源照射下,会不会转到光源所在方向哦?一辆汽车开过来,太阳能电板跟 ...

一看你就不太懂电路

网友W:
光敏电阻5539在阳光下阻值200欧姆,好一点的多点,200多,而5549在阳光下的阻值还没有5539的高,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选了5539,有没有在阳光下阻值更高点的?这样串联的电阻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A:
其实根本不需要用光敏电阻,太阳能电池本身就是个测光器

网友X:
为什么要一直控制?
利用重力,控制两轴
水平旋转: 只要早上复位,  之后利用重力自偏转(加制动就行了)
Z轴,早上~中午重力(加制动), 中午~旁晚马达提升,

定时间隔控制, 实时控制,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