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为什么锂电保护板放电控制要如此?

楼主(2015-09-09):
各位老师,最近以多串锂电保护(用精工的S-8209A)感兴趣,但水平低,遇到了个难以理解的问题,请指导:放电MOS(DFET)为什么要用N1、N2控制,而不是直接使用充电MOS(CFET)控制方式?

楼主:
补充一下,DO1和CO1一样,都是高电位禁止充放电。

网友A:
CFET在放电状态时关不断,原理图符号里面就有个二极管,看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