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傅立叶

楼主(2015-09-09):
有谁对傅立叶变换熟悉的,我想知道逆傅立叶变换怎么弄,多谢

举个例子,如果中心频率100MHz,带宽2.56MHz,已知256个频点,逆变成时域信号,怎么弄

楼主:
如果是10k,20k…………2560k我就知道了,问题中心频率是100MHz或者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先看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B:
实际频率 f=n(fs/N)

n为傅里叶变换后各项的序号,fs为采样频率,N为傅里叶变换的点数。

网友C:
前面补零,后面补零至长度为(2^n)+1的序列,然后翻转为长度为2^(n+1)的序列,再做FFT逆运算,

网友D:
逆傅立叶变换?不就是直接相加吗?这还有难度吗?!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