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想問問Altium Designer 差分線走等長線的技巧

楼主(2015-09-09):
差分線的等長線該如何佈線?線與線之間靠近?還是為了等長而讓短的那根走蛇形?該如何取捨?
或許各路大神還有其他很好的方法可以指點指點一下。
謝謝各位

楼主:
走100Mhz頻率的線。目前使用T-R自動蛇形可以走到等長。但是走出來的都是直角,設置T-R裡面的設置都不可以走成45度角的蛇形。

网友A:
线要等长,肯定是按最长的来target

软件设置问题,网络随便搜就可以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