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如何做到精确等间隔采样

楼主(2015-09-09):
用28335 DSP控制外部AD采集模拟信号,采集后在DSP内部做FFT运算。从FFT运算的理论上了解到,要对外部模拟信号做等间隔采样才行。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用定时器定时产生中断,在中断中控制AD做采样,但是进出中断都要耗费时间,这样就做不到精确等间隔采样了。
  我对这款DSP不太熟悉,请教这款DSP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控制AD做等间隔采样吗?

楼主:
是不是只能用定时器中断的办法?

网友A:
定时器触发采样   最合理

网友B:
这个采用DMA机制的吧,才玩一次数据的就直接丢给DMA的,然后等着采集下一组数据的。

网友C:
定时器直接触发ADC采样,ADC采完产生中断

网友D:
定时器触发too

网友E:
精确等间隔采样,重要的是等间隔的,这个就对时间要求很严的。

网友E:
首先做个间隔时间不能太短,其次要充分考虑完成一次数据采样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F:
这个需要定时控制的,,即定时间隔启动数据的采集。

网友G:
这个采用一个定时器的吧,等时间隔启动AD采集数据的就可以的。

网友:
定时器触发采样

网友H(2015-10-11):
可以利用ePWM模块中的事件触发模块,相当于F2812中的EV事件管理器。

网友I:
如果有PWM模块的话,可以放到PWM中断触发ADC采样,一举两得!

网友D:
用定时器触发采样就行了吧,单片机和dsp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J(2019-04-04):
每隔28个PWM周期中断进入一次AD采样

网友J:
DSP的adc引脚是专用引脚不能复用,故引脚初始化不需要,只需要在ADC中启动相应通道即可。ADC是用EPWM的周期中断触发采样,连续采样0--3V对应 0--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