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使用开关电源芯片ltc3633a,输出电压波形有问题

楼主(2015-09-09):
原理图

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A:
什么输入输出条件下测试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输入输出条件下测试的波形?

空载情况下,输入电压为8v,设计要求是按照7.4-8.4v来设计的。

网友A:
空载情况下进入跳周模式,这个输出纹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