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SMC总线的WR RD读写信号线的有效时间能设置吗?

楼主(2015-09-09):
STM32 FSMC总线的WR RD读写信号线的有效时间能设置吗?特别是 WR信号  。能不能控制这个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FSMC 总线 存储器参数配置------------------------------*/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4;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3;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总线恢复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 0;                // 时钟分频因子
          p.FSMC_DataLatency = 0;                     //数据产生时间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 NOR控制器时序

/*--------------FSMC 总线 参数配置------------------------------*/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2;                  //使用了FSMC的BANK1的子板块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禁止地址数据线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存储器类型为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关闭突发模式访问
    //等待信号优先级,只有在使能突发访问模式才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关闭Wrapped burst access mode,只有在使能突发访问模式才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等待信号设置,只有在使能突发访问模式才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使能这个BANK的写操作

    //使能/关闭等待信息设置,只在使能突发访问模式才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关闭Extend Mod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关闭Write Burst Mod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读操作时序参数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写操作时序参数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只看到可以编辑关于sram的这些参数

网友A:
当然可以设置,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B:
这个时间需要设置?干啥用?

网友B:
版主说可以设置,不知如何设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设置,最基本的功能

同问,在哪里设置啊?没看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需要设置?干啥用?

有的sram 响应没那么快   ~对 wr rd 有要求~

网友B:
原来这样的,恩,确实有用。s

网友C(2015-11-02):
你改下p.FSMC_DataSetupTim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