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BUS总线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5-09-09):
这是MBUS主机发送和接收电路,发送电路能正常工作,接收数据电路,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用万用表测的电阻R15的(黑笔放在MBUS+,红笔放MBUS1)电压为25MV。再测INA132的2脚和3脚电压(黑笔放2脚负,红笔放3脚正)-39MV,再测的IN132的输出端电压是41.7MV。想不通,R15两端的电压到IN132的2、3脚怎么就变成39MV而且成负了,而INA132的输出又变成正的了而大于39MV。而INA132的资料里是VO=V+-V-。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一直没有好的方法,怎么检测接收数据时总线动态电流的变化?请教大家

网友A:
你都用104电容隔直了,静态电压能过来么?这个电路不能工作,通讯信号一过电容,就变成小尖角了。M-Bus主机接收电路的关键是从浮动的电流基线里取出通讯信号电流,你的电路根本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104电容隔直了,静态电压能过来么?这个电路不能工作,通讯信号一过电容,就变成小尖角了。M-Bus主机 ...

谢谢版主!
这是RC耦合电路,网上资料说RC>>tm,tm就是我的数据波特率,我的波特率是2400那时是0.417MS 每位时间,我电路中的RC=1K*0.1UF=0.1mS ,计算后RC没有大大于0.417MS 后我把电容改成了105 这样RC=1MS >0.417ms    可是测量结果还是跟原来一样。在此向版主请教了,版主你能详细说说吗,模拟电路是我的难点啊。

网友A:
呵呵,我就用393、358都做出来了,根本用不着差分放大器。

楼主:
改动下电路图 现在用示波器测试如图总线的波形是绿色,就是MBUS 从机返回数据给主机引起的总线微弱电压变化,黄色波形是U8 INA132的输出脚6,的波形。现在是INAS132的输出波形不好有很多的上下尖峰和抖动,对我后面读取数据形成干扰。

网友B(2015-11-21):
引用 楼主:
改动下电路图 现在用示波器测试如图总线的波形是绿色,就是MBUS 从机返回数据给主机引起的总线微弱电压变化 ...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个MBUS主机控制电路 能拖动几个从机 ,目前波特率是多少 ,是否成功了,能否指点下我,我目前也在做MBUS主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