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7705怎么读寄存器?

楼主(2015-09-09):
#define F_CPU 4000000
//******************SPI写寄存器函数*******************************//
void WriteToReg_ADC(uint8_t byteword)
{
        PORTB &= 0<<4 ;     //DRDY,使能SPI器件
        //SPE_1;
        SPDR=byteword;                //发送数据
        while(!(SPSR & (1<<SPIF)));//等待发送完毕
        PORTB |= 1<<4 ;    //DRDY,禁止SPI器件
        //delay5us(10);
}
//******************SPI读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SPI(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x=0 ;
        PORTB |= 1<<PINB7;      //SCK闲时是高电平
    for (i = 0 ; i < 8 ; i++)
        {
                PORTB &= 0<<PINB7;   //SCK低电平
                x<<=1;
                if (PORTB & PINB6)      //数据输入端
                x = x+1;
                PORTB |= 1<<PINB7;   //SCK高电平
        }
        return x;
}
int main(void)
{
        SPCR = 0x5C;
        SPSR = 0x01;
        DDRB = 0xB7;
        PORTB |= 1<<PINB6;
        DDRC = 0XFF;
        PORTC = 0x55;
        _delay_ms(2000);
        WriteToReg_ADC(0x20);       //通道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if (PINB & 0x08)
                PORTC = ~PORTC;
        _delay_ms(2000);
        WriteToReg_ADC(0x0B);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200hz
        PORTC = ~PORTC;
        _delay_ms(2000);
        WriteToReg_ADC(0x28);
        PORTC = ~PORTC;
        _delay_ms(2000);
        PORTC = Read_Byte_SPI();
        while(1) {}

刚开始接触AD7705,对寄存器和时序的操作不熟悉,通过C口的灯来观察程序进行到哪一步。
PORTC = Read_Byte_SPI();到这一步时 PORTC = 0;和预想的不一样
还有,AD7705已经CS端置0,RESET端置1了

网友A:
先使用模拟SPI时序的方法试试,成功后再用硬件SPI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模拟SPI时序的方法试试,成功后再用硬件SPI读写

请问具体要怎么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