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学模拟电路,震荡发生电路看不懂了,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5-09-09):
问题1: 电路图中放大器的增益是A吗,如果是A,怎么根据我的计算,U2=(A/2) * U1

问题2:the gain A must initially be larger than unity,这句话中unity指的是什么

问题3:最后一段话的分析还没看懂

网友A:
呵呵!
这正是近几天模拟版面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目前暂时休战,不定哪天又开始。

网友B: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不明真相,先围观~
17173fp.jimdo.com,163fp.jimdo.com,taobaofp.jimdo.com,4399fp.jimdo.com,126fp.jimdo.com,sinafp.jimdo.com,2345fp.jimdo.com,hao123fp.jimdo.com,baidukfp.jimdo.com,0512vip.jimdo.com,0791vip.jimdo.com,0351vip.jimdo.com,0931vip.jimdo.com,0531vip.jimdo.com,0532vip.jimdo.com,010vip888.jimdo.com,023vip666.jimdo.com,0531vip555.jimdo.com,029vip.jimdo.com,0431vip.jimdo.com,0591vip.jimdo.com,0592vip.jimdo.com,020vip.jimdo.com,0755vip.jimdo.com,028vip.jimdo.com,0731vip.jimdo.com,0371vip.jimdo.com,0551vip.jimdo.com,0432vip.jimdo.com,0851vip.jimdo.com,0471vip.jimdo.com,0315kaifp.jimdo.com,0312kfp.jimdo.com,010vip.jimdo.com,668888.jimdo.com,0755shenzheng.jimdo.com,0755vipfp.jimdo.com,szfpcom.jimdo.com,0512suzhou.jimdo.com,0512vipfp.jimdo.com,vip0512.jimdo.com,0871kunming.jimdo.com,0871fp.jimdo.com,0871vipfp.jimdo.com,hefeinbfz.jimdo.com,021vip.jimdo.com,0311vip.jimdo.com,0571vip.jimdo.com,0574vip.jimdo.com,024vip.jimdo.com,0411vip.jimdo.com,022vip.jimdo.com,023vip.jimdo.com,027vip.jimdo.com,025vip.jimdo.com,0510vip.jimdo.com,0871vip.jimdo.com,0451vip.jimdo.com,chongqing2016.jimdo.com,chengdu2016.jimdo.com,wuhan2016.jimdo.com,hefei2016.jimdo.com,haerbin2016.jimdo.com,jinan2016.jimdo.com,changchun2016.jimdo.com,shanghai2016.jimdo.com,beijing2016.jimdo.com,nanchang2016.jimdo.com,changsha2016.jimdo.com,guangzhou2016.jimdo.com,shenzhen2016.jimdo.com,nanjing2016.jimdo.com,tianjing2016.jimdo.com,shijiazhuang2016.jimdo.com,qingdao2016.jimdo.com,suzhou2016.jimdo.com,ningbo2016.jimdo.com,fuzhou2016.jimdo.com,zhenzhou2016.jimdo.com,dalian2016.jimdo.com,kunming2016.jimdo.com,taiyuan2016.jimdo.com,xian2016.jimdo.com,lanzhou2016.jimdo.com,tianjin10086.jimdo.com,shijiazhuang10086.jimdo.com,chongqing10086.jimdo.com,chengdu10086.jimdo.com,wuhan10086.jimdo.com,hefei10086.jimdo.com,10086hefei.jimdo.com,shenyang10086.jimdo.com,haerbin10086.jimdo.com,jinan10086.jimdo.com,10086jinan.jimdo.com,changchun10086.jimdo.com,shanghai10086.jimdo.com,beijing10086.jimdo.com,nanchang10086.jimdo.com,changsha10086.jimdo.com,guangzhou10086.jimdo.com,shenzhen10086.jimdo.com,hangzhou10086.jimdo.com,nanjing10086.jimdo.com,0791dy.jimdo.com,0571dy.jimdo.com,0371dy.jimdo.com,168dy.jimdo.com,dymama.jimdo.com,0531dy.jimdo.com,029dy.jimdo.com,023dy.jimdo.com,0551dy.jimdo.com,028dy.jimdo.com,0755dy.jimdo.com,020dy.jimdo.com,021dy.jimdo.com,010dy.jimdo.com,027dy.jimdo.com,0731dy.jimdo.com,0871dy.jimdo.com,ncdy.jimdo.com,hzdy.jimdo.com,zzdy.jimdo.com,jinandy.jimdo.com,xiandy.jimdo.com,cqdy.jimdo.com,njdy.jimdo.com,hfdy.jimdo.com,cddy.jimdo.com,szdy.jimdo.com,gzdy.jimdo.com,shdy.jimdo.com,bjdy6.jimdo.com,whdy.jimdo.com,csdy5.jimdo.com,kmdy.jimdo.com,hfkfp.jimdo.com,nckfp.jimdo.com,kmkfp.jimdo.com,wzkfp.jimdo.com,jnkfp.jimdo.com,cdkfp.jimdo.com,hzkaifp.jimdo.com,njkfp.jimdo.com,whkfp.jimdo.com,tjkfp.jimdo.com,xakfp.jimdo.com,cqkfp.jimdo.com,qdkfp.jimdo.com,sykfp.jimdo.com,cskfp.jimdo.com,dlkfp.jimdo.com,xmkfp.jimdo.com,wxkfp.jimdo.com,fzkfp.jimdo.com,jnkaifp.jimdo.com,sjzdfp.jimdo.com,fskfp.jimdo.com,jlkfp.jimdo.com,hfdkfp.jimdo.com,010kfp.jimdo.com,sydkp.jimdo.com,sykp.jimdo.com,jnkp.jimdo.com,qdkp.jimdo.com,cdkp.jimdo.com,cqkp.jimdo.com,csxiaojie.jimdo.com,hzkp.jimdo.com,nbkp.jimdo.com,shkp.jimdo.com,kmkp.jimdo.com,bjkp.jimdo.com,szkp.jimdo.com,cckp.jimdo.com,hebkp.jimdo.com,njkp.jimdo.com,lanzhoukps.jimdo.com,lzdkfp.jimdo.com,shanghaikp.jimdo.com,shhkp.jimdo.com,nckpw.jimdo.com,zzkp.jimdo.com,whkpw.jimdo.com,cskp.jimdo.com,xakp.jimdo.com,glkp.jimdo.com,jinankaip.jimdo.com,chongqingfp.jimdo.com,hefeimfp.jimdo.com,beijingmfp.jimdo.com,qingdaomfp.jimdo.com,nnkp.jimdo.com,wxkp.jimdo.com,jlkp.jimdo.com,wlmqdkpa.jimdo.com,hangzhoukp.jimdo.com,chongqingkaip.jimdo.com,kaichongqingfp.jimdo.com,kaichengdufp.jimdo.com,chengdumfp.jimdo.com,kaifp.jimdo.com,changchunkaip.jimdo.com,changshakaip.jimdo.com,shanghaikaip.jimdo.com,168fp.jimdo.com,weibofp.jimdo.com,518fp.jimdo.com,1688fp.jimdo.com

网友C:
to LZ:

先看问题

问题1: 电路图中放大器的增益是A吗,如果是A,怎么根据我的计算,U2=(A/2) * U1

建议找本《模拟电路》(中文即可),仔细看一下运放同相比例放大部分。

问题2:the gain A must initially be larger than unity,这句话中unity指的是什么

这个请自己去翻字典。

问题3:最后一段话的分析还没看懂

这一点都不奇怪,在此坛搞不明白的大有人在。

其大致意思是,当A>1时信号按指数率增长直至运放饱和。由于运放饱和,显然A>1就不再成立,这里信号增长的条件就不成立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说那已经不再满足**前面那部分的线性前提了,所以文中说“no longer sinusoidal”(不再是正弦波了)。需注意的是,非线性下A不再是简单的那个A了,所以说这里的A=1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的直接了当。

网友C:
文中还补充了两点:

1)采用附加的“增益控制电路”,在运放还未饱和之前就将“A"将至“1”,使其输出近似的正弦波。

2)采用高Q的LC窄带网络,这样即使运放饱和了其LC两端也近似输出正弦波。

无论是采用什么方法,**中原来的线性电路都将变成非线性(包括运放的饱和),而输出的波形只能是近似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先看问题

看了德文原版,unity就是“1”的意思。中文的看着迷惑。我现在是抓着感兴趣的读,看来还得从第一章开始读。

网友D:
这个电路理想看来。

谢谢大家!

是无法震荡的。

因为你们所有的所谓的正反馈。

其实都是十足的负反馈。

但相位一定要滞后180度才可能震荡。

一个RLC电路的相位滞后最大其实是在频率非常高的时候才接近180度。

所以理想看来不可能震荡。

然而如果考虑分布电容。

那么震荡是可能的。

作为实际电路分布电容必然存在。

导致震荡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计算方法肯定是错误的。

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本大师给出的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理想看来。

谢谢大家!

你给出的正确的分析方法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给出的正确的分析方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谢谢大家!

需要你发挥你的想象力进行猜测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谢谢大家!

你是咋的啦,一会儿“谢谢”,一会儿“大师”的!
看淡一切、放下一切!
似乎有什么放不开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理想看来。

谢谢大家!

是正反馈啊,怎么是负反馈呢,大环上看是正反馈啊。

网友F: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单位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咋的啦,一会儿“谢谢”,一会儿“大师”的!
看淡一切、放下一切!
似乎有什么放不开的样子

面对不同的意见,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分辨出真伪,那么你的能力就提高了一大步。

网友G:
嵌入式系统实训课程学习,
让没有ARM编程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在2到3个月的时间内迅速获得1-3年的ARM开发经验,
具备实际ARM开发的能力,月薪5-10K。想学习嵌入式、Linux、单片机等私聊。Q2532176025  13397813997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