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声速检测

楼主(2015-09-09):
(无正文)

网友A:
关注一下,没做过。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设计得当。

网友C:
沿程衰减都不是线性的,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程衰减都不是线性的,很折腾

亲做过?时间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设计得当。

两个探头收发模式,距离固定,时间怎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做过?时间怎么算

声波在介质中传播,幅度沿着传播路径呈指数衰减,0.5MHz的超声波在空气中的衰减系数大约是30~40 dB/m.

网友C:
衰减系数受温度,气压,相对湿度影响较大。

网友C:
知道收发时间,传播时间不就算出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做过?时间怎么算

还真做过好多种方法的测量声波波速。不是用超声波,而是普通话筒测的,不过原理是一样的。

1. 脉冲法
本视频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声速测试方法,只需用电脑声卡和两个话筒便能准确地测量空气中的声速。它通过直接测量一个爆破音分别通过两个话筒的时间来测量声速。

2. 互相关法
本视频演示了如何用互相关法来测量声速。测试信号分别采用了连续的白噪声、MLS和正弦信号以及他们的猝发信号。演示了采用不同测试信号对测试结果的影响,以及互相关测试法的抗噪能力。

3. 相位法
本视频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声速测试方法,只需用电脑声卡和一个话筒便能准确地测量空气中的声速。它通过以前视频介绍过的一种准确的测量相位差的方法来测量所发出的正弦声波信号的波长。

4. 驻波法
还没弄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探头收发模式,距离固定,时间怎么算

要有同步装置,可以用导线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