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挂载NFS到PC的虚拟机时的网卡共存问题

楼主(2015-09-09):
说明:这里只是我的一种办法,不清楚深层次的原因,希望可以得到讨论理解,或者有没更好的方案?

目标:
    1、在正常使用外网的同时可以正常的通过网络连接IMX6开发板,可以使用NFS、TFTP来下载、调试程序

网卡:
    1、PC的USB外界无线网卡
    2、PC的物理网卡
    3、IMX6板子的网卡

环境:
     1、PC用无线网卡连接WiFi的外网
     2、外网使用正常
     3、板子与PC等各种硬件连接正常
     4、NFS挂载的IP同段条件设置完好

问题:
     1、把PC外网连好,再把板子上电,然后再挂载NFS到虚拟机,然后各种PING测试都不成功,自然NFS也就挂载不上了

解决方案:
     1、先拔掉USB无线网卡,用网线把板子和PC连接好后上电,ping 测试时顺利通过,NFS挂载也挂载成功,然后再把PC的USB无线网卡接上,这样既          可以顺利挂载NFS到虚拟机,也不影响PC使用外网
     2、如果板子掉电重启则需要重复上面的步骤

猜测讨论:
     1、板子没上电前,USB无线网卡已经启动,系统网络服务被无线网卡占用,所以板子上电后无法与PC的物理网卡连接

网友A:
先拔掉USB无线网卡,用网线把板子和PC连接好后上电,ping 测试时顺利通过,NFS挂载也挂载成功,然后再把PC的USB无线网卡接上

网友B:
是虚拟机的问题,你只要把usb无线网卡去掉,怎么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虚拟机的问题,你只要把usb无线网卡去掉,怎么用都行......

我也是这么解决的,但是不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