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12.04下安装ltib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之前看到一个楼主发的帖子遇到的情况和我类似,但按照他的方法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Updating lpp from local packages
+ cp -dp /home/alle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_install/ltib/pkgs/LTIB Codecs /opt/freescale/pkgs/LTIB Codecs
cp: target `Codecs' is not a directory
Died at ./ltib line 2518.
traceback:
main::check_dirs:2518
  main::host_checks:1438
   main:554

Started: Wed Sep  9 01:00:04 2015
Ended:   Wed Sep  9 01:00:09 2015
Elapsed: 5 seconds

Build Failed

这是错误生成的host_config.log
之前还有各式各样的错误慢慢解决过来,然而这个问题已经被ltib玩疯了。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库的问题。你在检查下需要的库是否都安装了!

网友B:
你这是弄什么遇到的?音频么?我之前没遇到过......

网友C:
你自己把东西拷过去 再./ltib就行了

网友D:
真巧,这个问题我昨天下午也遇到了,今天上午终于解决了。
问题在于拷贝错误:
《MY-I.MX28-DEMO Linux环境搭建》上要求:
将/home/myzr/imx28/L2.6.35_1.1.0_130130_MM_CODECS_BUNDLE/LTIB CODECS 中的全部文件(包括
gst-fsl-plugins-3.0.6.tar.gz、libfslparser-3.0.6.tar.gz 和 libfslcodec-3.0.6.tar.gz)和
/home/myzr/imx28 中的文件 libfslaacpcodec-3.0.6.tar.gz 复制到目录
~/imx28/L2.6.35_1.1.0_130130_source/pkgs 下

我开始是这样拷贝的:
先进入imx28目录,
sudo cp -rf /home/myzr/imx28/L2.6.35_1.1.0_130130_MM_CODECS_BUNDLE/"LTIB CODECS" L2.6.35_1.1.0_130130_source/pkgs
然后就跟你有了类似的错误,
后来发现,这样拷贝是有问题的,这样拷贝是把“LTIB CODECS”拷到pkgs里面了,而不是把“LTIB CODECS”里面的内容拷贝pkgs里面了。
后来,把L2.6.35_1.1.0_130130_source全部删除(必须要删除),重新解压后,拷贝改成这样:
sudo cp -rf /home/myzr/imx28/L2.6.35_1.1.0_130130_MM_CODECS_BUNDLE/"LTIB CODECS"/* L2.6.35_1.1.0_130130_source/pkgs
就把“LTIB CODECS”里面的内容拷贝pkgs里面了,就能顺利安装、编译了,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有问题多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