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21 USB CDC+HID 组合设备

楼主(2015-09-09):
最近在测试CDC+HID组合设备。一直没有调试完成。是否有Demo供参考?
可以确定硬件是ok的,我移植了例程的CDC+MSD,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叫x893,是做下载器的,就有这个组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叫x893,是做下载器的,就有这个组合设备

哪里 下载吗

网友A:
你在必应里面搜索一下,是cmsis-dap的下载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知道支持飞思卡尔不

网友C:
楼主,那么你单独的CDC,单独的HID有没有调试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么你单独的CDC,单独的HID有没有调试成功呢?

单独的可以的,KSDK 有例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独的可以的,KSDK 有例程;

我给楼主找来着,这个电脑上没有,明天再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楼主找来着,这个电脑上没有,明天再找吧

您好,有找到吗?

网友E:
你搜索x893 cmsis-dap就能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