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301的boost升压电路疑问

楼主(2015-09-09):
用PT1301做的两节AA电池(南孚)升压3.3V,连接电池的输入端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救。file:///H:\Users\GT\Documents\Tencent Files\395196025\Image\Group\R9D$){%T3_8$KEZ$1CNZYYH.jpg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是量的LX脚吗?    你可以用PT1311 Synchronous 的,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是量的LX脚吗?    你可以用PT1311 Synchronous 的,简单很多 ...

我量的是电池输出 电源输入 图中的Vin

楼主:
你说的电阻大 是负载大的意思?

网友B:
电流带载能力太差

网友C:
就是电池带不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阻大 是负载大的意思?

电池内阻大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没电了

网友E:
你所做电路应该满足这个要求,需要的功率=负载功率+DC变换器正常消耗的功率(与效率等效),问题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波形可知占空比已經低到芯片最低值,但此時的耗電流也大,代表電感取值過小。 ...

看这开关频率就不是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