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505上实现USB KEYBOARD及MOUSE

楼主(2015-09-09):
官网上的只有USB MOUSE,现在把USB KEYBOARD结合在一起。

网友A:
键盘和鼠标,一起搞了。

网友B:
这个貌似前段已经有人发过了

网友C: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Date: 14/05/30 6:07p $
* @brief    Simulate an USB mouse and draws circle on the screen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505Series.h"
#include "hid_mouse.h"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AL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SetCoreClock(96000000);

    /* Set PCLK divider */
    CLK_SetModuleClock(PCLK_MODULE, NULL, 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UART0_SRC_EXT, 0);

    /* Enable USB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Select USB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USBD_SRC_EXT,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TXD;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1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R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NUC505 USB HID\n");

    USBD_Open(&gsInfo, HID_ClassRequest, NULL);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HID_Init();

    /* Enable USBD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 Start transaction */
    USBD_Start();
    GPIO_SetMode(PB, BIT11, GPIO_MODE_INPUT);
    while(1) {
        HID_UpdateKeyboardData();
                          HID_UpdateMouseData();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NVIC_EnableIRQ(USBD_IRQn);这个好像还可以带LCD。

网友D:
/**************************************************************************//**
* @file     hid_mouse.c
* @version  V1.00
* $Date: 14/11/17 5:36p $
* @brief    NUC505 USBD driver Sampl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C505Series.h"
#include "hid_mouse.h"

signed char mouse_table[] = {-16, -16, -16, 0, 16, 16, 16, 0};
uint8_t mouse_idx = 0;
uint8_t move_len, mouse_mode=1;

uint8_t volatile g_u8EPAReady = 0;
uint8_t volatile g_u8EPBReady = 0;
void USBD_IRQHandler(void)
{
    __IO uint32_t IrqStL, IrqSt;

    IrqStL = USBD->GINTSTS & USBD->GINTEN;    /* get interrupt status */

    if (!IrqStL)    return;

    /* USB interrup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USBIF_Msk) {
        IrqSt = USBD->BUSINTSTS & USBD->BUSINTEN;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SOFIF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SOFIF_Msk);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RSTIF_Msk) {
            USBD_SwReset();

            USBD_ResetDMA();
            USBD->EP[EPA].EPRSPCTL = USBD_EPRSPCTL_FLUSH_Msk;
            USBD->EP[EPB].EPRSPCTL = USBD_EPRSPCTL_FLUSH_Msk;

            if (USBD->OPER & 0x04)  /* high speed */
                HID_InitForHighSpeed();
            else                    /* full speed */
                HID_InitForFullSpeed();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
            USBD_SET_ADDR(0);
            USBD_ENABLE_BUS_INT(USBD_BUSINTEN_RSTIEN_Msk|USBD_BUSINTEN_RESUMEIEN_Msk|USBD_BUSINTEN_SUSPENDIEN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RSTIF_Msk);
            USBD_CLR_CEP_INT_FLAG(0x1ffc);
        }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RESUMEIF_Msk) {
            USBD_ENABLE_BUS_INT(USBD_BUSINTEN_RSTIEN_Msk|USBD_BUSINTEN_SUSPENDIEN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RESUMEIF_Msk);
        }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SUSPENDIF_Msk) {
            USBD_ENABLE_BUS_INT(USBD_BUSINTEN_RSTIEN_Msk | USBD_BUSINTEN_RESUMEIEN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SUSPENDIF_Msk);
        }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HISPDIF_Msk) {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HISPDIF_Msk);
        }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DMADONEIF_Msk) {
            g_usbd_DmaDone = 1;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DMADONEIF_Msk);

            if (USBD->DMACTL & USBD_DMACTL_DMARD_Msk) {
                if (g_usbd_ShortPacket == 1) {
                    USBD->EP[EPA].EPRSPCTL = USBD->EP[EPA].EPRSPCTL & 0x10 | USB_EP_RSPCTL_SHORTTXEN;    // packet end
                    g_usbd_ShortPacket = 0;
                }
            }
        }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PHYCLKVLDIF_Msk)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PHYCLKVLDIF_Msk);

        if (IrqSt & USBD_BUSINTSTS_VBUSDETIF_Msk) {
            if (USBD_IS_ATTACHED()) {
                /* USB Plug In */
                USBD_ENABLE_USB();
            } else {
                /* USB Un-plug */
                USBD_DISABLE_USB();
            }
            USBD_CLR_BUS_INT_FLAG(USBD_BUSINTSTS_VBUSDETIF_Msk);
        }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CEPIF_Msk) {
        IrqSt = USBD->CEPINTSTS & USBD->CEPINTEN;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SETUPT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ETUPTK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SETUPP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ETUPPKIF_Msk);
            USBD_ProcessSetupPacket();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OUTT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OUTTK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INT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INTKIF_Msk);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TXPK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TXPKIEN_Msk);
                USBD_CtrlIn();
            } else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TXPK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TXPKIEN_Msk|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PING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PING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TXP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USBD_SET_CEP_STATE(USB_CEPCTL_NAKCLR);
            if (g_usbd_CtrlInSize)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INTK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INTKIEN_Msk);
            } else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TXPK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RXP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RXPKIF_Msk);
            USBD_SET_CEP_STATE(USB_CEPCTL_NAKCLR);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NAK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NAK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STALL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ALL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ERR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ERR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
            USBD_UpdateDeviceState();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BUFFULL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BUFFULLIF_Msk);
            return;
        }

        if (IrqSt & USBD_CEPINTSTS_BUFEMPTYIF_Msk)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BUFEMPTYIF_Msk);
            return;
        }
    }

    /* interrupt in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AIF_Msk) {
        IrqSt = USBD->EP[EPA].EPINTSTS & USBD->EP[EPA].EPINTEN;

        USBD_ENABLE_EP_INT(EPA, 0);
        EPA_Handler();
        USBD_CLR_EP_INT_FLAG(EPA, IrqSt);
    }
    /* interrupt ou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BIF_Msk) {
        IrqSt = USBD->EP[EPB].EPINTSTS & USBD->EP[EPB].EPINTEN;

        USBD_ENABLE_EP_INT(EPB, 0);
        EPB_Handler();
        USBD_CLR_EP_INT_FLAG(EPB,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CIF_Msk) {
        IrqSt = USBD->EP[EPC].EPINTSTS & USBD->EP[EPC].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C,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DIF_Msk) {
        IrqSt = USBD->EP[EPD].EPINTSTS & USBD->EP[EPD].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D,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EIF_Msk) {
        IrqSt = USBD->EP[EPE].EPINTSTS & USBD->EP[EPE].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E,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FIF_Msk) {
        IrqSt = USBD->EP[EPF].EPINTSTS & USBD->EP[EPF].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F,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GIF_Msk) {
        IrqSt = USBD->EP[EPG].EPINTSTS & USBD->EP[EPG].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G,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HIF_Msk) {
        IrqSt = USBD->EP[EPH].EPINTSTS & USBD->EP[EPH].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H,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IIF_Msk) {
        IrqSt = USBD->EP[EPI].EPINTSTS & USBD->EP[EPI].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I,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JIF_Msk) {
        IrqSt = USBD->EP[EPJ].EPINTSTS & USBD->EP[EPJ].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J,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KIF_Msk) {
        IrqSt = USBD->EP[EPK].EPINTSTS & USBD->EP[EPK].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K, IrqSt);
    }

    if (IrqStL & USBD_GINTSTS_EPLIF_Msk) {
        IrqSt = USBD->EP[EPL].EPINTSTS & USBD->EP[EPL].EPINTEN;
        USBD_CLR_EP_INT_FLAG(EPL, IrqSt);
    }
}

void EPA_Handler(void)  /* Interrupt IN handler */
{
    g_u8EPAReady = 1;
}

void EPB_Handler(void)  /* Interrupt IN handler */
{
    g_u8EPBReady = 1;
}

/*--------------------------------------------------------------------------*/
/**
  * @brief  USBD Endpoint Confi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ID_InitForHighSpeed(void)
{
    /* EPA ==> Interrupt IN endpoint, address 1 */
    USBD_SetEpBufAddr(EPA, EPA_BUF_BASE, EPA_BUF_LEN);
    USBD_SET_MAX_PAYLOAD(EPA, EPA_MAX_PKT_SIZE);
    USBD_ConfigEp(EPA, INT_IN1_EP_NUM, USB_EP_CFG_TYPE_INT, USB_EP_CFG_DIR_IN);

           USBD_SetEpBufAddr(EPB, EPB_BUF_BASE, EPB_BUF_LEN);
    USBD_SET_MAX_PAYLOAD(EPB, EPB_MAX_PKT_SIZE);
    USBD_ConfigEp(EPB, INT_IN2_EP_NUM, USB_EP_CFG_TYPE_INT, USB_EP_CFG_DIR_IN);
//USBD_ENABLE_EP_INT(EPA, USBD_EPINTEN_TXPKIEN_Msk);
                //USBD_ENABLE_EP_INT(EPB, USBD_EPINTEN_RXPKIEN_Msk);

}

void HID_InitForFullSpeed(void)
{
    /* EPA ==> Interrupt IN endpoint, address 1 */
    USBD_SetEpBufAddr(EPA, EPA_BUF_BASE, EPA_BUF_LEN);
    USBD_SET_MAX_PAYLOAD(EPA, EPA_OTHER_MAX_PKT_SIZE);
    USBD_ConfigEp(EPA, INT_IN1_EP_NUM, USB_EP_CFG_TYPE_INT, USB_EP_CFG_DIR_IN);

           USBD_SetEpBufAddr(EPB, EPB_BUF_BASE, EPB_BUF_LEN);
    USBD_SET_MAX_PAYLOAD(EPB, EPB_MAX_PKT_SIZE);
    USBD_ConfigEp(EPB, INT_IN2_EP_NUM, USB_EP_CFG_TYPE_INT, USB_EP_CFG_DIR_IN);

          //USBD_ENABLE_EP_INT(EPA, USBD_EPINTEN_TXPKIEN_Msk);
                //USBD_ENABLE_EP_INT(EPB, USBD_EPINTEN_RXPKIEN_Msk);

}

void HID_Init(void)
{
    /* Configure USB controller */
    /* Enable USB BUS, CEP and EPA global interrupt */
    USBD_ENABLE_USB_INT(USBD_GINTEN_USBIEN_Msk|USBD_GINTEN_CEPIEN_Msk|USBD_GINTEN_EPAIEN_Msk|USBD_GINTEN_EPBIEN_Msk);
    /* Enable BUS interrupt */
    USBD_ENABLE_BUS_INT(USBD_BUSINTEN_DMADONEIEN_Msk|USBD_BUSINTEN_RESUMEIEN_Msk|USBD_BUSINTEN_RSTIEN_Msk|USBD_BUSINTEN_VBUSDETIEN_Msk);
    /* Reset Address to 0 */
    USBD_SET_ADDR(0);

    /*****************************************************/
    /* Control endpoint */
    USBD_SetEpBufAddr(CEP, CEP_BUF_BASE, CEP_BUF_LEN);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ETUPPKIEN_Msk|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
    HID_InitForHighSpeed();

    /* start to IN data */
    g_u8EPAReady = 1;
          g_u8EPBReady = 1;
}

void HID_ClassRequest(void)
{
    if (gUsbCmd.bmRequestType & 0x80) { /* request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 Device to host
        switch (gUsbCmd.bRequest) {
        case GET_REPORT:
//             {
//                 break;
//             }
        case GET_IDLE:
//             {
//                 break;
//             }
        case GET_PROTOCOL:
//            {
//                break;
//            }
        default: {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_CEP_STATE(USBD_CEPCTL_STALLEN_Msk);
            break;
        }
        }
    } else {
        // Host to device
        switch (gUsbCmd.bRequest) {
        case SET_REPORT: {
            if (((gUsbCmd.wValue >> 8) & 0xff) == 3) {
                /* Request Type = Feature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USBD_SET_CEP_STATE(USB_CEPCTL_NAKCLR);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
            break;
        }
        case SET_IDLE: {
            /* Status stage */
            USBD_CLR_CEP_INT_FLAG(USBD_CEPINTSTS_STSDONEIF_Msk);
            USBD_SET_CEP_STATE(USB_CEPCTL_NAKCLR);
            USBD_ENABLE_CEP_INT(USBD_CEPINTEN_STSDONEIEN_Msk);
            break;
        }
        case SET_PROTOCOL:
//             {
//                 break;
//             }
        default: {
            // Stall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_CEP_STATE(USBD_CEPCTL_STALLEN_Msk);
            break;
        }
        }
    }
}

void HID_VendorRequest(void)
{
    if (gUsbCmd.bmRequestType & 0x80) { /* request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 Device to host
        switch (gUsbCmd.bRequest) {
        default: {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_CEP_STATE(USBD_CEPCTL_STALLEN_Msk);
            break;
        }
        }
    } else {
        // Host to device
        switch (gUsbCmd.bRequest) {
        default: {
            // Stall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_CEP_STATE(USBD_CEPCTL_STALLEN_Msk);
            break;
        }
        }
    }
}

void HID_UpdateKeyboardData(void)
{
    uint8_t  buf[8];
    int  i;

    if (g_u8EPBReady) {
                          for(i = 0; i < 8; i++)
         {
          buf = 0;
         }
                                if(PB11_PIN!=1)
                                 buf[2] = 0x04;
        g_u8EPBReady = 0;
        /* Set transfer length and trigger IN transfer */
        for (i=0; i<8; i++)
            USBD->EP[EPB].EPDAT_BYTE = buf;
        USBD->EP[EPB].EPRSPCTL = USB_EP_RSPCTL_SHORTTXEN;
        USBD_ENABLE_EP_INT(EPB, USBD_EPINTEN_INTKIEN_Msk);
    }
}

void HID_UpdateMouseData(void)
{
    uint8_t  buf[4];
    int  i;

    if (g_u8EPAReady) {
        mouse_mode ^= 1;

        if (mouse_mode) {
            if (move_len > 14) {
                /* Update new report data */
                buf[0] = 0x00;
                buf[1] = mouse_table[mouse_idx & 0x07];
                buf[2] = mouse_table[(mouse_idx + 2) & 0x07];
                buf[3] = 0x00;
                mouse_idx++;
                move_len = 0;
            }
        } else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0;
        }
        move_len++;
        g_u8EPAReady = 0;
        /* Set transfer length and trigger IN transfer */
        for (i=0; i<4; i++)
            USBD->EP[EPA].EPDAT_BYTE = buf;
        USBD->EP[EPA].EPRSPCTL = USB_EP_RSPCTL_SHORTTXEN;
        USBD_ENABLE_EP_INT(EPA, USBD_EPINTEN_INTKIEN_Msk);
    }
}

网友E:
不知道如何驱动电脑键盘。

网友F:
   USBD_Open(&gsInfo, HID_ClassRequest, NULL);   最后一个空是什么,第一个参数懂,就是通过指针传递一个结构体进去。

网友G(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fHUZ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