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用?

楼主(2015-09-09):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用?我在网上看到了有网友说STM32有个1.2V的参考电压,在这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329&typeid=352。然后我翻看了中文参考手册,又在这里看到了几片零星的描述

看到只有ADC1的17通道与内部基准连接,可是看了看引脚定义,发现没有一个引脚与ADC1的17通道连接。
有朋友知道STM32的这个内部参考电压到底怎么用吗?给我些提醒,谢谢!

网友A:
说得很明确,温度和参考电压都是内部的。

网友B:
内部外部都可以用,内部肯定没有引脚给你啊,给你了就不叫内部了啊

网友C:
应该是这样讲,你直接配置ADC通道17,采样的数据就是参考电压

网友D:
需要配置寄存器,楼主查看一下控制AD模块的寄存器

网友E:
不行就用外部的,一样的

网友F:
要求不是非常精确内部就OK了,话说你外部的,如果不精确还不如内部的。

网友G:
内部的是带隙基准,稳定性好,就是不能直接给内部ADC当作变换基准用,只能当一路模拟输入采集进来。
我想楼主要问的是怎么让其它通道的采样值用它当基准电压吧?

网友H:
adc电压计算 Vread =(Adc(readx)/4096(根据ADC位数不同,此处值不同))* Vref。读取通道17,因为是个定值,所以可以计算出Vref = 1.2*4096/Adc(read17)); 任意通道的电压值 Vread = (Adc(readx)/4096)*(1.2*4096/adc(read17))) = 1.2*Adc(readx)/Adc(read17)

网友I:
看手册就知道啦

网友J:
这个内部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提供参照的标准电压。它不受外界供电的影响,典型值是1.2V。
你在做AD转换的时候,可以用它来修正你的结果。

网友K(2015-12-21):
引用 网友J:
这个内部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提供参照的标准电压。它不受外界供电的影响,典型值是1.2V。
你在做AD转换的 ...

你有用这个参考电压做修正么????我在使用内部VREF来修正IO口采集到的电压时,貌似电压计算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