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移动磁盘电源灯暗掉了的原因所在

楼主(2015-09-09):
      移动磁盘电源灯插入电脑后,没有显示亮度,一直是暗色调,明明电脑是有电源的,而且U盘也是刚购买回来的,不可能是坏的移动磁盘,下面来说说关于移动磁盘电源灯暗掉了的原因所在,系统之家(xpwindow.com)归纳整理了这篇关于电源的**希望大家能采纳。
      1.据测试,很多朋友出现U盘供电不足都是因为笔记本没安装电池或者是没在充电的情况下使用造成的。
      2.可能和电脑USB接口有些关系了,一般来说,大家可以尝试将U盘插入主机后面的USB接口试试,因为相对来说,后面的接口会相对稳定很多。
      3.如果电源和接口都不是造成U盘供电不足的原因,可以尝试购买一个转换接口,样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移动磁盘电源灯暗掉的原因介绍完毕,还有很多关于电源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

网友A:
原因总结的不错,如果不带外链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灯仅仅是指示灯的,有可能自身就坏了啊